海尔一体机掉电

楼主(2016-07-27):
ms-ac791 自动掉电 上到1.几掉电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条件太少了 你不是做维修的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假焊北桥试试了

网友:
先加焊显卡或者北桥

网友:
你这个问题 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慢慢从头开始检测吧

网友:
掉电,可能还是缺少电压吧!

网友:
肯定是缺少那个电压  看 看图纸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