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接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6-07-27):
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断开高压接高压板,请问一下高压板上的供电和地线都是两根,能一起接到一个25v电容的正负极吗?

网友:
正常来说高压板电流比较大,最好接两根

网友:
正接正,负接负。管它多少根照接不误。

网友:
一般照正负极接好就行了,两根接一起

网友:
两根并在一块接上,能增加电流,提高稳定性。

网友:
完全可以啊

网友:
可以的,高压板的输入是宽压12-30都能用

网友:
完全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量一下电压是多少吧

网友:
接到原高压部分的电容就可以

网友:
2根都接更好,其实都是一样的,只要正负极接好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  都是想通的

网友:
这是回你的帖子,有点晚了,这时间忙的没有上来看 你那说要断开高压供电的帖子,,,,,再给你画一下供电拆了后的链接高压的图吧

网友:
可以接的  没问题

网友:
一根两根都可以

网友:
接那个电容上可以   不过要愤青正负极  一定不能接反了

网友:
接整流二极管比较简单。

网友:
这个可以的,两根线并接电流大些。

网友:
可以的呀。

网友:
最好不要直接接到电容上

网友:
这个可以的我以前就试过

网友:
怎么都可以,,我一般12V 15V 都接一电一地一点灯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之前都只接一根的,看来要改改这个坏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