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5600L独显W25Q64 X555LP V1.1 BIOS 有图有真像

楼主(2016-07-27):
原先的故障是不开机,仔细看下EC的脚位有点腐蚀  用罗铁加焊下好了   早上开门红啊  心情不错 看到机器很新  把BIOS备份下提供给有需要的人
机器品牌;华硕
型号:FL5600L
cpu:i7 5500u
显卡:M320  2G
bios:25q64

华硕FL5600L独显W25Q64 X555LP V1.1.zip

网友:
兄弟们看我编辑的那么详细的份上  帮我加点下载分  谢谢!!!拜托各位大大了

网友:
我是来拿下载分的

网友:
不要沉  让我多拿点分

网友(2018-07-22):
    楼主, 你的机器客户拿走没有, 我的ec旁边电阻掉了, 能不能给发个高清图, 我参考一下 谢谢,万岁

网友:
我这有个机器是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刷过bios也是同样问题   差外接电源能自动上电开机   伴有屏暗的问题

网友:
请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怎么检查  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