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5-3210m阻值多少?哪位大神说一下

楼主(2016-07-27):
THINKPAD E430上电0.4,测无CPU供电,CPU阻值0.3,手上没有同类型的u,不知是CPU坏了还是供电问题?在线等啊
无CPU供电

网友:
阻值正常~~~~~~~~~~·

网友:
要是一修机走这个电流不会是U本身的问题可以排除了

网友:
0.03阻值正常的。。

网友:
0,3很高了,也要看你的表准不准

网友:
感谢回复,辛苦了

网友:
我遇到一个阻值0.01的开机都正常,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表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