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下在BIOS里面如何在找网卡芯片如MAC地址

楼主(2016-07-27):
   因为更换过南桥开机慢,所以更换了ME开机正常但是有线网卡找不到,4代的板,想请问下在BIOS里面如何查找网卡应该是MAC地址吧,怎么找呢,假如说找到后,复制下来再贴到新的ME里不知道行不行,求解各位大神们                在ME里直接输入MAC地址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