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冒烟神州优雅A470-P62

楼主(2016-07-27):
小修冒烟神州优雅A470-P62 版号37GH41000-10M/B
时间 2016727日。
地点:青岛胶州市。一个热成狗的天气。
青岛这个天气,真是热成狗。顶着三十多度的天气修着笔记本,还没空调,心好累。好了,言归正传。今天接到客户一个神州笔记本,我问他什么问题,说是冒烟了,让客户放在这里走了,开修。插上表试试电流0.4,有短路的。马上拆机一看我去,芯片都烧炸了。 看着就头疼。先把烧糊的件去掉,然后去论坛里下个图纸吧。送了一顿好不容易搜到了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4795图纸这里有就不上传了。好了,开搞看了看是PQ5这里烧糊了。先打打阻值吧。G D S都打了一遍。不短。这里PQ5G集已经烧糊了,找不到哪里是G级,那就用表测吧。 这里PR14 PR11 PC209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链接着PQ5G级。板子上找这几个件 因为PQ5P沟道的。红表笔D 黑表笔S  阻值500左右是P沟道  。是G级小于S级才开始导通。去料板上找一个P沟道的MOS管。这里要让PQ5导通这个PQ19必须导通,然后分压得到电压到PQ5G 找到之后然后开始安装。因为烧糊只能看到PQ5D级也看不到只能看到PRCH1是跟他相通的。BP2 BP1是跟S级相通那就把找到的P管的S级连再BP1上。把D级连接在PRCH1G级因为烧糊找不到了,前面也说了有两个电阻,一个电容的共同点就是PQ5G级。那就找到电容的一个点,然后连在找到MOS管的G级。 改好这里之后用表量量不短。然后通电测试结果还是短路。忽然想起来后面还有一个电容烧了,那应该是后面那里有问题那就是这里有问题,用表测了一下电感短路,那就烧鸡大法伺候,摸出来PVQ7短路,坏了,马上拆下。因为这一片都烧糊了,所以把这几个MOS管都拆了都换上了。好了,插电测试,电流忽忽的上去了。亮机。

网友:
技术可以啊

网友A:
还好没有烧到板层,不然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B:
可以哦 运气不错 管子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哦 运气不错 管子烧了

恩。管子坏了。没烧到板层挺走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没有烧到板层,不然就比较麻烦了

恩,是的,还好没烧到板层。

网友:
还好只是个mos管

网友C:
这种板不好修,如果板层烧坏主板就完了

网友:
只烧个MOS还好..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D:
呵呵!我也搞过一次,这种!

网友:
差点刮骨疗毒了  也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不好修,如果板层烧坏主板就完了

恩,当时以为是板层坏了。

网友:
大神客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也搞过一次,这种!

这种还好没板层短。

网友:
楼主收了多少大洋啊

网友:
烧糊也能搞定,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