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ir可以用稳压电源开机吗?

楼主(2016-07-27):
一台苹果air,客户没有留电源,手头没有一样的电源口,直接把线焊在电源口上面,但是不加电也不能充电,是不是还需要中间那个针才行呢?
苹果

网友:
可以啊,我试过的

网友:
来自: 上海
EC没有检测到中间那根针的信号,不会通过sm总线给充电芯片发送正常的指令,苹果公共点是充电芯片驱动上下管产生的

网友:
淘宝有这种电源线卖的

网友:
ait的一般使用稳压电源可以开机的,不过你买个苹果的电源线好点。

网友:
坏的苹果充电器应该不难找,弄两个款式的,方头、扁头,都连到可调电源上。

网友:
还得接上苹果的电源头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