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到底能转接出哪些接口?

楼主(2016-07-27):
USB到底能转接出哪些接口?

  大家都知道USB吧?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Windows平板或超轻薄笔记本只搭配1个USB吗?就源于这个USB实在是太会左右逢源了,它除了可以接驳键鼠和U盘,咱们平时所能接触到的所有接口,基本都能通过1个USB模拟出来!

  如下图中,当你看到它基本涵盖了所有能通过USB转换出来的接口类型,有没有被“雷”倒?如果你想同时使用多个转换出来的接口,就得需要外置电源来弥补USB供电不足的问题。

图1

  USB显卡就是USB的功能之一,它可以将USB转换为VGA或HDMI接口用于传输视频信号,从而与新老显示设备顺利连接。

  简单来说,“USB显卡”的核心是隐藏在转换器内的处理芯片,利用CPU实时将视频信号压缩后传输到USB接口,并由USB显卡的处理芯片进行解压缩再转换成HDMI信号,简单的说,这个过程就是用CPU替代了GPU,所以会存在一些“后遗症”。

图2

  1、通过USB进行视频信号转换输出时会导致CPU占用率超高,一些低价USB转HDMI的USB显卡在播放高清视频时很容易出现CPU占用率100%的问题,卡到你想哭;

  2、首次使用USB显卡时需要安装驱动,而其稳定与否受操作系统和驱动影响很大,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驱动软件崩溃的问题并不鲜见;

图3

  3、受USB接口带宽的影响,用USB转HDMI并传输视频信号时,可能导致无法正常用移动硬盘或闪存盘来拷贝文件,需要断开HDMI后才能与存储外设进行互动。

  总结:以上说明USB显卡并不适合用于播放全高清视频和传输大型游戏。

  根据经验来看,最适合USB显卡工作的场合是用来扩展外接显示的数目,轻松实现3~6个显示器的同时输出,在播放PPT、文本显示、股市动态等以静态内容为主的环境。如果你想摆脱传输视频信号时的卡顿感,那就尽量不要图便宜,挑选口碑较好的USB3.0转HDMI的USB显卡,其体验要比USB2.0转HDMI的型号好很多!

网友:
好像能见到常用的接口基本都能用usb转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