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7-27):
HP 1000 ,接电源,电源头指示灯不亮,拆机,发现Q6010烧掉,焊盘也烧掉。一点,取下Q6010 ,找个相同的装上,接通就大电流,又短路,黑幸运,断开PAD6310 PVBAT不短路,取下电容6310后不短了,找个相同的装上,接上电源,电源头的指示灯亮了,按开关电流正常跳变,搞定。

网友:
运气不错 大短路

网友:
这种机器就是捡钱,恭喜楼主

网友:
典型的主供电短路烧隔离管

网友:
小白来学习了,感觉做这行太烧脑了,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
这种好事很难碰到的

网友:
电容短路烧了隔离保护

网友:
遇到过一样的故障,捡钱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