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61s3

楼主(2016-07-27):
我有张技嘉p61s3开机短路,不接12v一样短路,桥和内存供电有,开关针3.3有,求思路吖!

网友A:
缺电压也会像保护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电压也会像保护一样的故障

我该查那里呢

网友:
看看缺少什么电压啊

网友:
插上4PIN和24PIN后,镊子短接绿线黑线,看看能不能正常上电。如果可以,自己检查IT8728F-GB这个技嘉专用IO的127脚12V检测引脚和126脚5V检测引脚,看看是不是都在2V或者3V左右。这两个引脚的电压是一致的,如果12V检测引脚电压不对,就会出现点开机排针通电一闪,和短路极为相似的情况。

网友:
楼上正解  一看5楼就找到了问题点

网友:
先检测是否有短路的地方,打对地阻值看一下,如果没有短路的地址就可以按5楼的情况做了

网友:
我手里有块也是换下来的这个板子,就是开机掉电然后再开机吧。

网友:
这种可以先按短路故障维修,先打全板阻值,正常再查所有供电,看是不是缺供电引起的,再者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修技嘉一般都是先刷个bios

网友:
我也求解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串口芯片拆了试试

网友:
5楼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
保护后还能在次触发吗   电源保护的话 一般不能重复触发的

网友:
电压检测出错也不能重复触发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 这种短路的的,但不是技嘉的,是华硕H61的,

网友B:
H61缺电压也会引起主板保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缺电压也会引起主板保护吧。

是的 确实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