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MX跑7F求助

楼主(2016-07-27):
卡在图片1位置,按下F1后直接重启,还是卡这个位置,诊断卡跑7F,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BIOS已经重新刷过了

网友:
拆声卡 网卡 串口芯片试试

网友:
拆串口232芯片 试试

网友:
都拆掉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进BIOS 把网卡关了 再试试

网友:
楼上高人啊,关闭网卡后过去了,请问是不是网卡芯片坏了啊

网友:
换个别版本的bios刷一下,

网友A:
原来的bios就是这个故障,所以应该换什么版本都没有用,该如果判断网卡芯片是否损坏呢,求指点

网友:
换网卡芯片  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bios就是这个故障,所以应该换什么版本都没有用,该如果判断网卡芯片是否损坏呢,求指点

有的换就直接换  没的换就拆掉外置网卡就行了 ~~~~~~~~

网友:
是网卡启动了吧…?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裸板拿出来测试一下

网友:
卡LOGO的时候,检查下北桥的细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我好像试过修过一块富士康的板,插检测卡会出问题,拨掉就没问题了

网友:
换南桥  试试吧

网友B:
7F好像是亮机代码吧 加显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7F好像是亮机代码吧 加显卡看看

可以好就是vga接口问题

网友:
档外设了   拆外设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