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pad300s-14isk

楼主(2016-07-27):
Ideapad300s-14is 本子是不触发。。IO针脚有腐蚀,断线,,,飞线OK 风尚bios

网友A(2017-03-17):
通病么 我也遇到io腐蚀的 不充电

网友:
我这是不上电

网友:
是BIOS还是图纸?

网友:
写的很清楚  BIOS

网友(2018-03-03):
引用 网友A:
通病么 我也遇到io腐蚀的 不充电

一样遇到 怎么解决的 第几脚腐蚀 是换 还是加焊

网友B:
不充电 换了 bq24780 时亮时掉电。换回原机芯片也是一样。

网友(2018-09-18):
引用 网友B:
不充电 换了 bq24780 时亮时掉电。换回原机芯片也是一样。

请问本子修好了了没? 我这也有一台这样的  不充电

网友(2018-12-02):
刷上去只能跑0.2   没用:000000000000000

网友:
刷上去只能跑0.2   没用:00000

网友(2020-07-04):
io 腐蚀这边应该是通病了    我也碰过一模一样

网友(2020-11-06):
不上电,不触发,待机14ma,楼主的机子是哪个引脚腐蚀啊?我这没看到腐蚀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