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没待机

楼主(2016-07-27):
hp dv4 没待机 一开始有3,5v,过一会没有了

网友:
那你触发试试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点吧

网友:
就是不触发,有了待机后,过一会就无待机了

网友:
保护了吧 按时序查啊

网友:
电源指示等亮吗,这个普通的接头是不触发的

网友:
这个要查条件了

网友:
触发保护了。。

网友:
再收集点信息上来询问啊,这种贴发发也没意思哇,

网友:
楼主有思路了吗,能说的详细些吗,有换过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