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待机跳变,接可调电源跳电保护维修

楼主(2016-07-27):
中午接的机器,接电源一致来回跳电保护,太明显的20V公共点后级电路短路保护,移开所有跟20V有关的电容,还是跳,摘掉PU400 PU401 PU402还是20V短路,再次摘掉显卡供电电感出电容PC838 836 837还是跳,摘掉PQ801不短了,之前测801可是好的,这一摘掉就不短了,说明这个场管性能不良(通电就通了,不通电阻值就是好的),摘掉以后测这个管子居然还是好的,整上去又再跳,换个N沟管直接不跳了,接开关板上电亮机,10分钟就整好了,收了同行100。完毕,这个问题不需要图纸分析,所以也没有必要上图了

网友A:
这故障就是捡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就是捡钱的

无法认同你的观点
第一:修的时间与经验有直接关系
第二:这类故障再所有品牌笔记本不开机故障类出现的也多,你这样理解的话不都是见到机子短路修好就叫捡钱了?
第三:我修这个确实只需要10分钟,给其他人修不见得会这样,不是说谁技术差谁技术好,只是经验多少的问题

网友B:
烧一下 估计 几分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一下 估计 几分钟就好了

这款是低电压的,烧不得,烧个20秒CPU烧挂的可能性大的很,板小,稳压做的不行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s410,也是待机跳变,是pq801旁边的贴片电容短路

网友:
嗯。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短路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