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视频监控系统如何防雷?

楼主(2016-07-27):
视频监控系统如何防雷?

  随着科技的发展,视频监控系统现已得到广泛应用,但雷电对于监控摄像机的破坏力是极大的,一旦遭遇雷电的袭击,这个安防系统就会面临瘫痪的危险,因此,为了避免雷电对安防设备造成的损害,安防监控设备如何免遭雷劈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而安防监控产品防雷电意识逐渐被认可。那么,视频监控系统如何防雷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视频监控系统防雷的方法,以供参考。

视频监控系统如何防雷 图1

  一、视频监控系统遭受雷击损害的主要原因:

  一般情况下,视频监控系统前端部分主要由摄像机、镜头、云台、防护罩、支架、解码器等组成;传输部分有使用电缆、电线采取架空、沿墙敷设等方式传输视频、音频或控制信号等;终端部分主要由画面分割器、监视器、控制设备、录像存储设备等组成。不同位置分工明确,视频监控系统遭受雷击损害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视频监控系统如何防雷 图2

  1、直击雷:

  雷电直接击在露天的摄像机上造成设备损坏或雷电直接击在架空线缆上造成线缆损坏。这种雷击方式造成的破坏最严重,但出现的几率比较小。

视频监控系统如何防雷 图3

  2、感应雷:

  分为电磁感应和静电感应。当附近区域有雷击闪落时,通道周围会产生强大的瞬变电磁场。处在电磁场中的监控设备和传输线路会感应出较大的电动势,这种现象叫电磁感应;当有带电的雷云出现时,在雷云下面的建筑物和传输线路上会感应出与雷云相反的电荷。这种感应电荷在低压架空线路上可达100kv,信号线路上可40-60kv。这种现象叫静电感应。电磁感应和静电感应称为感应雷,又叫二次雷。感应造成的设备损坏没有直击雷造成的损坏大,但出现的几率十分高,约占现代雷击事故的80%以上。

  3、雷电侵入波:

  监控系统的电源线、信号传输线路或进入监控室的其它金属线缆遭到雷击或雷电感应时,雷电波沿这些金属导线或导体侵入设备,导致高电位差使设备损坏。所以,针对极端天气,安防监控工程设备尤其是前端摄像机要充分做好雷电防护工作,确保在感应雷侵入时不被损坏。

  二、视频监控系统如何防雷

  1、前端设备防护

  前端设备主要分为室内、室外两种,室外设备如果远离建筑物、不在建筑物直击雷保护装置的有效保护范围之内,则应考虑安装直击雷保护装置。如室外摄像机,为防止雷电感应沿电线杆引上的摄像机电源线和信号线除应穿在接地的钢管内已达到屏蔽作用外,为防止雷电感应电流沿线路侵入前端设备,则在设备前的每条线路上都应加装相应的避雷器,并将该避雷器要接地,并确保接地质量。

  2、传输防护

  主要包括传输信号和电源线防护,传输线路建议应采用直埋敷设方式,不建议采用架空方式,因为架空线最容易遭受雷击。如非架空不可,为避免首尾端设备损坏,架空线缆自身要做强化处理。传输时应在每一电杆上做接地处理,架空线缆的吊线和架空线缆路中的金属管道均应接地,中间放大器输入端的信号源和电源均应接入合适的避雷器。

视频监控系统如何防雷 图4

视频监控系统如何防雷 图5

  3、后端储存与监控中心设备防护

  对于直击雷来说,监控中心所在建筑物应有防直击雷的避雷针、避雷带或避雷网。从感应雷电防护来说,进入监控中心的各种金属管线应接到防感应雷的接地装置上。架空电缆线直接引入时,再入户应加装避雷器,并将线缆金属外护层及自承钢索接到接地装置上。监控中心应设置等电位连接箱,并用铜排引出,最好环绕监控中心墙面走一圈(在抗静电地板下),并将防雷器接地端、PE线、设备保护地、防静电地等都连接到等电位铜排上,以防止危险的电位差,各种电涌保护器等接地线应采用铜质线,并以最短及尽可能粗的线径与等电位铜排进行电气连接。

  总而言之,在安防监控系统设计与施工前,要充分考虑监控系统所处的地理环境及被保护物的特点等,要进行防雷设计,详细研究并确定防雷装置的形式及其布置方能获得良好的防雷效果。面对雷电侵袭,只有做好全面的防护工作,才能真正保障视频监控系统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