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5c暗屏

楼主(2016-07-27):
三星这个机器怎么换了原装屏还是暗屏。。。。。。。。。。。。。。。。。。。。。。。。。

网友:
量下主板屏口条件全了没有呀,,不是屏原因吧   板好的话得搞屏码片了

网友:
是什么屏呀,量下供电和en

网友:
暗屏不就是电压没上去吗 看看来自哪里  一般接根线就好了

网友:
a暗屏不一定就是屏本身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主板

网友:
背光的主供   开启信号

网友:
测下电压

网友:
查查主板屏供电

网友:
换屏码片 再不行刷BIOS看一下   客户原来的屏幕上上去 可以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