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55触发掉电

楼主(2016-07-27):
(无正文)

网友:
我屮艸芔茻   至少判断一下是短路还是少电压呢 哥    判断下12V 或其他地方没有短路的情况下 短接绿线开机看看少什么电压 或者IO周边12V 5V 检测电压对不对

网友:
先判断一下是否是由于短路引起的呢。不上电和上电状态均量测后,在做进一步分析吧。

网友:
触发掉电能不能再次触发,如果不能再次触发又可能CPU供电短路,希望提示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