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掉电

楼主(2016-07-27):
收到一台海尔T6-C集显本,自动上电跑到0.8掉电,按开关没有反应,刷BOOS后涛声依旧,测量发现PU11(显卡供电)条件满足没有输出控制信号,果断换,换完自动上电,到0.6直接大短,测量保护隔离PQ25输出对地阻值18,拆掉CPU恢复正常,
哪位大神帮帮忙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换的芯片是一样的,CPU是不是烧了?好CPU会不会再烧?

网友A:
你看看cpu供电mos管,芯片,电容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cpu供电mos管,芯片,电容看看有没有问题

拆了CPU都正常..

网友:
换个CPU试试 不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买到坏芯片了? 还有看看  BOOT脚

网友:
芯片没换好,海尔T6我记得是有NEC大电容的  换那个吧

网友:
先找块好板确定下U是否有问题,要不找个好U装上试后再修板,要不问题越弄问题越大

网友:
场馆换了吗    是不是场馆坏了啊    还有供电应该没有焊好吧

网友B:
好的U先别上,板子不装U开机看电流多大,正常一般在0。25左右,没大电流可以上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U先别上,板子不装U开机看电流多大,正常一般在0。25左右,没大电流可以上U

没有U敢上电吗?有点怕....

网友:
这两天忙的没顾上看,昨天晚上看了下是显卡上管烧了,但是为什么换了还烧?什么问题呀,哪位大哥帮帮忙呀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