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用三极管驱动LED数码管问题

楼主(2016-07-27):
网上很多学习Proteus,遇到用三极管驱动LED数码管,都是几位数LED数码管一起亮,
我刚开始也是如此,电路也没出错,为什么显示8位数码,Proteus仿真,总是不能成功
呢,关健问题出在那儿,今天,我告诉大家是那儿错了,呵呵!!!上图!

这个图就是,几位数码管同时亮了,可程序在学习板上,工作得很正常,这是为什么?
我相信很多初学者都摸不着头脑,很多单片机受好者都发了帖,想弄清楚!可是感觉
又是不那么容易,到底巧门在那,我告诉大家,一点就通,看下图:

看到这图,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只是多了几个电阻,为什么就会解决了问题了呢,也许很多同行
也不会同意,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在三极管的集电极,串一个10欧的电阻,就OK了,能不能
搞个大几十欧到几千欧的呢,那就要根据电路的电流大小来决定的!因为一个发光二极管,要发光,
它是要有一定的电流和电压的。三极管导通也有电流和电压的限制的,只是你在Proteus里,没有想到
软件也很真实!7个发光二极管导通,只有2点几伏的压降,5伏电源,减去二极管的压降,还有差不
多二点几伏,全加在饱和的三极管上,电流大,三极管击穿了,呵呵,所以,几个LED数码管都同是显示了
。那么知道了问题所在,就在三极管集电极上,加上10欧的限流电阻,三极管导通了后,电压都降在
限流电阻上了,保护了三极管不至于损坏,所以,程序也正常了,呵呵!
  说了那么多,希望能解决一些想急于解决的玩家,OK,888!

网友:
一点就通!真是细节决定成败啊,不管是虚拟的还是现实的。

网友:
软件是按照每个元器件设定好的参数去仿真电路来工作的,如果仿真没有过,实际电路能正常运行,我想时间长了也不会很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