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0DP主板能认硬盘,但是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6-07-27):
自检通过没问题,BOST里也能认到硬盘,光驱,但就是电脑自检过后,一直停在光标处,进不了系统,设置U盘和光驱启动,也启动不了....求助!!!在线等!!!

网友:
没有人么????

网友:
那重新刷BIOS试试吧

网友:
拆掉外设看一下

网友A:
全拆了,裸板测试单独插U盘或者单独硬盘都是一样的....

网友:
也刷过了...

网友:
uifi,这都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拆了,裸板测试单独插U盘或者单独硬盘都是一样的....

那就先换一个U看一下,再刷BIOS

网友C:
鼠标的光标? 如果是的话CPU很可能坏了

网友D:
换一个硬盘试一下呗

网友E:
系统没装好吧,分区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鼠标的光标? 如果是的话CPU很可能坏了

能 进BIOS设置,能正常开机,CPU坏也不太可能吧?CPU坏的话开不了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系统没装好吧,分区格式

PE都进不去...能检测到U盘和硬盘,指定U盘或硬盘启动后屏幕左上角就有一个光标在闪,换硬盘U盘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硬盘试一下呗

换过了....看来只有刷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先换一个U看一下,再刷BIOS

刷了BIOS还是不行,我........傻了!

网友:
咋办,我要怎么办,大侠们.................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鼠标的光标? 如果是的话CPU很可能坏了

cpu  坏,的确可能  板载的吧     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  坏,的确可能  板载的吧     加焊试试

不是板载的...

网友:
换内存  换cpu  换板    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