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S-7782主板 维修求助

楼主(2016-07-27):
HP 4300  主板是MS-7782  同一客户先后 送来四台,其中一台是接电源风扇狂转 刷BIOS后 修复。其它三台问题相同,插电源按开关都无反应,主板灯不亮(正常亮)后发现在 tps51220这个芯片发烫。互换好板子上的这个芯片,结果一样说明此芯片正常,后级无短,V3.3_LPS正常,V5_reg只有0.8V (阻值和正常主板一致)5V_ALW阻值正常。

试着挑起 Q91的D端。能加电还正常显示了。装入机箱进系统都好,可就是USB不好用,USB供电正常5V。这样也没办法让客户用啊。淘宝上这板子要500左右。求助解决办法。谢谢
刷机好使的BIOS
hp compaq pro 4300 small form 板号MS 7782

网友:
那就先换掉Q91看一下

网友:
换过,换上51120就烫,+5V_REG变0.8V ,直接用5V加到Q91的D或S脚只有0.01A

网友:
还有前后USB的D0.D1阻值正常,但进系统后 D0,D1都有3V的电压,正常没有。可能是桥挂了。

网友A:
你看下USB供电对地阻值正常吗》直接接个5V上去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USB供电对地阻值正常吗》直接接个5V上去看下

同意版主的,这样可以确定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同意版主的,先拉5V过去,这样就可以确定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直接拉个5V试试?

网友:
是USB5V对地吗?修好了吗?

网友:
测数据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数据对地阻值500正常,供电5V正常,就是数据有3V电压不正常,没修好,三个板子都去掉Q91能进系统了 就是USB不能用。其中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测试过程中 51220的23脚VIN没了,前边的一个保险电阻坏了,没有任何输出。换了VIN有了,但还是没有输出。51220也不烫了。

网友:
Q91的D是不是相连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
先试试桥吧,修好了,记得说声啊

网友:
Q91的D就是连接51220.客户同意换主板了,板都留下了,以后有机会再换桥试下。

网友:
试试桥是BGA看看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问题  我现在也有俩台这样的  51220A发烫不开机

网友:
这种不是南桥的问题  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桥旁边的,USB识别脚电阻检查下,一般好像是个下拉电阻

网友:
祝你好运!!

网友(2016-09-27):
期待楼主修好以后的经验,看看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