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40 绝对OK

楼主(2016-07-27):
联想Thinkpad E440 原机BIOS绝对OK 这款机器有两个年份 年份不对会亮机慢 特别呈上年份  版号 NM-A151 rev 1.0  年份 2013.12.12

E440 NM-A151 1.0 2013.12.12 U4M1 BIOS.rar

ec

E440 NM-A151 1.0 2013.12.12 U8M1 BIOS.rar

sb

网友:
有谁试过吗
好用吗

网友:
是备份还是原机没上过电的。

网友A:
我这机子    装电池不开机     插上适配器要BIOS电池放电才可以开机,开机后拔掉适配器电池可以供电,怪很

网友(2016-08-26):
引用 网友A:
我这机子    装电池不开机     插上适配器要BIOS电池放电才可以开机,开机后拔掉适配器电池可以供电,怪很

这机器很多南桥问题   换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机子    装电池不开机     插上适配器要BIOS电池放电才可以开机,开机后拔掉适配器电池可以供电,怪很

我都碰到两台了  有时候放电能好一阵,用不了多久就又会坏了

网友:
你这是自己提取的还是备份的?

网友:
我都碰到两台了  有时候放电能好一阵

网友:
原来是年份不同 才会导致开机慢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