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神州K650D-I5 D1无线网卡打不开

楼主(2016-07-27):
今天收到一个神州战神K650D-I5 D1笔记本  无线网卡驱动官网上下的  热键驱动也安装了  右下角小图标上一直有个红叉  Windows移动中心上面的打开无线图标是灰色的   求解

网友A:
有没有认到网卡,线装个系统吧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网卡识别到的   换了网卡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认到网卡,线装个系统吧

系统重装了,网卡可以识别的到,试着换过网卡也不行

网友B:
卖个外置无线网卡给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个外置无线网卡给他

呵呵......这建议不错   不过客户说能修好最好

网友C:
你看下图纸,无线卡槽飞线强行开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图纸,无线卡槽飞线强行开启!试试

把20脚的的金手指给用小刀割掉   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图纸,无线卡槽飞线强行开启!试试

这个还真实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