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45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7-27):
联想G50-45,板号:NM-A281故障:待机正常,不触发.

拆机省略...................,拆机后先测量EC的供电芯片的74脚AVCC 3.3v正常,ec的108脚acin正常,EC的109脚lid信号3.3v,EC的110脚pwrsw#有跳变,ec的14脚WRST#3.3V
正常. 桥的工作条件也都正常,怀疑ec损坏或者ec的程序导致不触发,这个ec是IT8586E内置程序刷不了只有从淘宝上买剪板的EC换上了.订货,顺丰快递第二天就到了.
换上去正常触发开机了....

网友A:
EC没有发出RSMRST?还有没发出高低高跳变给桥?

网友B:
现在带内置程序的EC越来越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C没有发出RSMRST?还有没发出高低高跳变给桥?

都发出了.忘记写上了,估计是ec程序引起的,没有程序可以写,只有买剪板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带内置程序的EC越来越多了

尤其是像这种ite系列的,没有估计刷写,也没有程序特别头疼

网友D:
我见论坛里面有刷这种EC内部BIOS的

网友E:
会不会是EC程序问题呢?

网友:
你EC在哪家拿的 我买过好几颗就一个OK

网友:
碰到过EC程序坏 不给电池充电的

网友:
现在新机的EC 程序坏  各种问题

网友F:
但是发现个问题,在BIOS里认不到硬盘,

网友:
EC自带程序的很是让人头痛啊!

网友:
记下了.以后参考.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发出了.忘记写上了,估计是ec程序引起的,没有程序可以写,只有买剪板ec了

lz好功夫,这都能准确判断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剪板的不便宜呀 以前发过一个 要35北京发的

网友:
剪板的老贵了吧 楼主好自信哦 要是我的话测他个三天三夜再定芯片

网友:
809f可以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见论坛里面有刷这种EC内部BIOS的

809f的转接板可以刷,但是没有找到程序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EC程序问题呢?

可能是吧但是没有程序刷,智能买剪板的ec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