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图像异常 逻辑板还是屏坏了?

楼主(2016-07-27):
请教一下大家这会是屏坏了吗?
屏坏

网友:
最好是用测屏仪试试比较好

网友:
不好说,最好测一下屏

网友:
想收来练手,怕屏有问题浪费钱。

网友:
修屏电路,有可能是VGH电压偏低

网友:
这个练手不错 可以收
你把这个故障搞定了,技术就上个水平了 看这故障现象应该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便宜就收了吧,零件也有用的

网友(2016-08-27):
很像灰度控制电路问题。

网友:
屏坏了的可能性蛮大的

网友:
先换逻辑板…………不行的话。可能是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