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P X750DP 清灰通病 求助

楼主(2016-07-27):
众所周知,清灰容易烧机器。。。今天接到一个待机芯片发烫    EC和屏供电芯片短路   换了过后,待机正常  但不触发。。EC是8528E AXS  这个芯片是不是带程序的啊?卖芯片说的不带

网友:
开关电压只有0.65V不正常。。。是EC发出来的

网友:
遇到过,清灰烧了EC

网友:
不带程序,但后缀要一样。

网友:
不带的,这个机器我知道,我见过有人青灰短路的,后来烧了EC和1225C,

网友:
出来有没有上啦电阻,或者看管按键短路了?

网友:
我遇到同样的机器,待机都没有,

网友A:
网桥旁边的6脚IC 拆掉,应 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桥旁边的6脚IC 拆掉,应 该可以了

这个是作ESD保护的,的确有许多机器,这个部份有问题,开关电压被拉低.

网友(2016-09-01):
带程序的  确定

网友:
清灰是怎么烧机器的,不通电怎么烧的

网友:
换EC试试,可能被屏电压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