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g命令简单介绍+用ping简单测网速

楼主(2016-07-27):
ping可以用来检查网络是否通畅或者网络连接速度,而作为网络管理员ping命令是第一个必须掌握的DOS命令。我们可以用ping来给网络上指定IP的计算机发送一个数据包,而对方就要返回一个同样大小的数据包,根据返回的数据包就可以判定对方机器的存在。
现在来进入命令提示符进行ping的操作。
开始→运行 在运行中输入“cmd”回车或点击确定打开命令提示符。(如下图)

打开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久违的命令提示符了(如下图)

现在来了解一下ping的各个参数命令。输入如下格式:“ping/?”或直接打上“ping‘也可以
回车就可看到ping命令的参数。

中文参数
-a 将地址解析为计算机名。
-t 校验与指定计算机的连接,直到用户中断。
-n 发送由 count 指定数量的 ECHO 报文
-l  发送包含由 length 指定数据长度的 ECHO 报文
-f 在包中发送“不分段”标志。该包将不被路由上的网关分段。
-v 将“服务类型”字段设置为 tos 指定的数值
-r 在“记录路由”字段中记录发出报文和返回报文的路由
-s 指定由 count 指定的转发次数的时间邮票。
-j 经过由 computer-list 指定的计算机列表的路由报文。中间网关可能分隔连续的计算机
  (松散的源路由)。允许的最大 IP 地址数目是 9
-k 经过由 computer-list 指定的计算机列表的路由报文。中间网关可能分隔连续的计算机
  (严格源路由)。允许的最大 IP 地址数目是 9 。
-w 以毫秒为单位指定超时间隔。

ping命令可以测试TCP/IP协议是否安装正确以及网络是否通畅
例如我们ping一下咱们论坛的网站地址 bbs.cfanclub.net输入命令\"ping bbs.cfanclub.net(如下图)

上面用白线勾扩的地方是返回4个数据包
60.28.160.112是论坛主机IP地址。
bytes=32是发送的字节数
time就是时间的意思 则返回的时间数值越小速度越快
TTL是数据包从去到返回的所生存的时间.而根据LLT后面的数字我们还可以判断对方的操作系统

比如返回的TTL=128对方主机则可能是WIN2000或WINXP系统,若TTL=250或TTL=64对方主机系统则可能是UNIX/LIUX操作系统 而TTL=32对方则可能是WIN95/98系统.为什么说他可能呢?因为通过注册表可以来修改主机的操作系统.类型
现在ping下咱们论坛的域名“ping bbs.cfanclub.net\"
返回的TTL=119这样可基本判断出主机的是WINXP的系统。 如下图显示

比如ping下百度的域名\"ping baidu.com\"通过下图我们可以看到返回的TTL=53,这样就基本可以判断百度的主机是LIUX操作系统。

如果你“ping bbs.cfanclub.net”得到如下图的请求失败结果。
首先检查网络设备是否正常,其次检查下本地连接里的DNS地址是否填写以及是否正确,以及检查下网线是否通畅、网线插口是否正确、若ping的是对方机器的IP就需要考虑下是否被对方的防火墙阻止掉。

或许有人会问上面的论坛IP是怎样显示出来的?其实ping域名就可以显示出来,但是还有一个更加专业的命令就是“nslookup”。
nslookup可以查询对应域名的IP地址以及A记录和CNAME记录,如果查到CNAME记录还回返回别名记录的设置记录。
这里简单讲下“nslookup 域名”的用法 还是以论坛为例 在开始 运行中输入cmd打开命令提示符
在输入以下命令“ nolookup bbs.cfanclub.net”就会得到如图所显示的结果,主要看下面用白色标记的地方
域名和IP一样不差都显示出来了吧(关于nolookup命令的使用方法这里暂且不作详解,请谅解)

在此,我们就掌握一些ping常用到的命令

-t 表示将不间断向目标IP发送数据包,直到我们强迫其停止
方法 ping -t bbs.cfanclub.net
在ping的时候如果想连续发送数据包 我们可以在 地址前或地址后加上一个-t

比如 ping -t bbs.cfanclub.net或ping bbs.cfanclub.net -t 都可以
如果想停止此次命令 按下CTRL+C即可停止当前的命令(ctrl+c可停止命令提示符里的任务命令)

-n 定义向目标IP发送数据包的次数,默认为3次
这里发送6个数据包 我们可以这样输入“ping -n 6 bbs.cfanclub.net” 当发送6个数据包之后就会自动停止 如果你只想确定下对方IP是否存在ping1次即可

--l 定义发送数据包的大小,默认为32字节,它可以最大定义到65500字节

他的使用方法跟以上的基本一样
现在以发送一个600字节的数据包为例“ping -l 600 bbs.cfanclub.net\"

可不要小看这几个ping命令!如果你的网速够好完全可以使用以上的ping命令去”攻击“别人哦

其实想用ping来测下你的网速也不是很难的,只要用下面的公式就可以算出  (网络高峰除外)
《网速等于=发送的字节数/返回的时间[毫秒])K字节》 看到测出来的网速可不要吃惊哦
我想引用★RainBow☆斑斑的一段话对大家会更有帮助 内容如下:
  ★RainBow☆原创:关于带宽和实际下载速度之我见!
我们大家都知道,平时我们在安装小区宽带的时候总听到1M,2M的带宽,大部分朋友就认为下行的极限速度是2MB/s。其实不是这样的,这里所说的1M的带宽指的1Mb/s,也就是1024kb/s,而我们平时所说的下载速度是以KB/为单位,B和b是不一样的,B指BYTE(字节)而b指bit(位),他们之间的关系是8bit=1Byte,所以1M的带宽极限下载速度应该是1024kb/s除以8=128kB/s(2M带宽就是256KB/s),所以,网上那些提高网速的帖都是骗人的,这是极限没有办法超越的,除非服务商给你更高的带宽,当然你就要出钱了被,希望这个帖能让朋友们彻底弄清楚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