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掉电

楼主(2016-07-27):
联想G480掉电,过LOGO一分钟不到就掉电,刷了bios,温控处理了还是不行

网友:
用波搞吧,不好蒙

网友:
手里也有一台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我也有一台的开机进logo 一分钟左右就掉电 不插内也掉

网友:
这个机器是疯子机

网友:
BIOS,供电。温控。桥,基本就这几样了,但是如果是准时的掉电,那一般是BIOS和桥

网友:
还是用示波器吧,这种掉电范围实在是太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