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150 上网本 闪屏

楼主(2016-07-27):
联想U150 上网本 闪屏,进BIOS 或者PE都不闪屏,进入系统后闪屏,网上查了应该用 原机带的系统,官网各种驱动都打过 都不行, 左右跳屏,外接显示屏内屏 跟外接都正常。 求助中。。。。

网友:
各位坛友有遇到的给回复一下。。。谢了。。。。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求助啊。。。。。。各位坛友有遇到这个情况吗

网友:
排查下屏接口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刷BIOS不行,那就是休眠出问题了

网友:
没看到不知道是怎么闪

网友(2016-08-26):
我干   我也遇到了 这个机子 也是同样问题 进bios不抖 进PE不抖 进系统之前不抖 一进系统就抖起来了 又没有这个屏换 看来这个是个通病啊

网友:
直接改屏不行吗  那么纠结干嘛   LEDPWM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