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10系统下查看电池性能

楼主(2016-07-27):
如何在Win10系统下查看电池性能

  现在买便携式电脑/笔记本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为了减轻重量、方便携带,这类产品都用了高密度高容量的电池供电。想知道它们的电池性能究竟如何?电池是否会出现老化,电池容量是否变小了,电池到底能用多久?其实想要了解这些信息很简单,使用Windows10自带的“电池报告”就可以获取。
  首先我们要让WIN10系统生成一份报告,具体方法如下:
  1、在命令提示符中执行以下命令:
  powercfg /batteryreport

图一
  2、报告被保存在C:\Windows\system32 文件夹中,文件名为battery-report.html ,网页形式,如下图二

图二

  3、进入该文件夹找到这个本地网页后,用Edge浏览器就可以打开了。如果是其他浏览器需要把这个文件从system32拉出来,放到桌面上才能打开。
  打开报告可以看到一篇详细的说明,不过都是英文,本文对这些术语进行了翻译,请接着看下面的介绍:
  下面这份报告来自于Surface Pro 4顶配版(该版本详细评测请点此查看)的电池,上图报告开头给出了计算机名、设备名、BIOS版本、系统版本、平台作用、连接待机支持情况和报告生成时间。

图三

  可以看到第一个项目就是已安装的电池(Installed batteries)情况,从上到下分别为电池名称、制造商、序列号、化学成分(这款是锂电池)、设计容量、满充容量和循环次数。
  之后就是最近三天的使用(Recent usage)情况记录(如上图),其中最左边一列是开始时间,然后向右一列是状态,其中“Active”是活跃状态,也就是“使用中”,“Connected standby”是连接待机的意思。然后再向右一列是电源状态,标注“battery”的是电池模式,标注“AC”的是交流电。最后两列是电量剩余,分别是百分比和电量数值(单位毫安时)。

图四

  接下来是电池使用的曲线图,图下面的表格是每个状态的电量消耗情况。比如第一行,9:28设备使用中,持续时间为1分59秒,耗电1%,具体电量为562毫安时;第二行在9:29:59时开始待机,持续时间9分40秒,耗电2%,电量为833毫安时。

图五

  然后是使用历史(Usage history)记录,主要是每天使用电池模式和交流电模式分别用了多长时间。下边的项目是电池容量历史(Battery capacity history)记录,如果电池出现老化,满充容量(Full charge capacity)会出现缩水的情况。这台Surface Pro 4是新设备,因此满充容量目前还没变化,比设计容量(design capacity)高一些。

图六

  最后是电池寿命预估(Battery life estimate),依据是已经获取的电池使用数据。上面较大的表格是电池使用历史记录,主要是满充容量使用时间和设计容量的对比。下面一行单独的表格就是估值,还是分满充容量和设计容量,根据这台电脑的情况来说,满充活跃使用可运行3小时,待机可达将近13小时,电池实际情况要好于设计容量。

图七

  在Win10系统下查看电池性能的问题就讲到这。如果你手上有台笔记本或平板电脑,都可以用这个命令测试下电池容量是否减少、电池的性能是否良好。而这些都是WIN10的一个内置命令完成的,不需要专门的第三方软件,可以看出其实WIN10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A:
   买电脑的时候可以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电脑的时候可以用到

是的。电池维修后,也可以用,并和新电池容量值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