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短路

楼主(2016-07-27):
今天拿到一台U410版号QUANTA_LZ8,上电没有待机,以为电源接口坏了,拆开

一看自己想多了。然后上电,有公共点电压;没有3V、5V待机,难道是待机芯片

坏,然后测PU4的主电压有的,基准有的,总开启电压有的,线性3V、5V都有的

,3、5VPCU开启都有。有输入没输出难道是芯片坏了,手上没有这个芯片,就放

到一边。
       店里没生意,拿来再看看吧,所以打了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发现5VPCU

对地基本为0啊,短路了,想着没有芯片就先修短路吧,撬开电感一头,发现是

后级短路,撬开旁边两个大电容发现不短路了,嘿嘿,果然其中的一个坏了,去

掉之后,机器奇迹般的有3V、5V待机电压了。触发后一路小跑,亮机了。
      放到一边喝了杯热白开,想在测测待机芯片条件的,发现触发不了了,打

阻值正常,测了下3、5V电压在不断跳变,发现是公共点电压不稳定。然后就找

到PU8这个芯片BQ24725A(论坛里有关于这个芯片的帖子)的20脚有电压、6脚有

适配器检测电压、16脚有6V线性电压。还是不出稳定的VIN,芯片上PDF文档说:

ACDRV的工作条件是1、ACDET在2.4-3.1V之间;2,vcc大于欠压并且VCC大于SRN

;3、ACDRV输出大于CMSRC脚6v的电压,但是实际在3-5V之间跳变,更换芯片亮机

,正在测试中……附上用到的图纸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

网友:
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
开始是拆电容就OK,怎么搞到后来 BQ 给爆掉了。。。老火

网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连环故障最头疼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技术不错

网友:
我给分了

网友:
最烦修好一个故障又碰到个故障

网友:
看起来简单 实际修起来就未必每个人都能修好了 楼主技术不错 学习了哈

网友:
还是给让楼主修好了。强,我短路喜欢烧鸡大法

网友:
问题一个接一个

网友:
遇到这种连续出现的问题,头疼。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