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70 触发跑到0.8不显

楼主(2016-07-27):
e40 70 触发跑到0.8不显 bios刷过,有人修过吗,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有人吗,怀疑cpu坏了,bios,之前修过一个,加焊cpu好了

网友A:
AMD的 必是cpu   其他的 好好查查了!!!!以前修过一台

网友:
这种故障没见过

网友:
这个不太好说,还是需要排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吹CPU 试试 。

吹过了

网友C:
风枪有时吹是没用的    上BGA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有时吹是没用的    上BGA看看

上过了

网友:
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AMD   cpu  北桥都有可能的

网友:
好新的本本啊 没过保修吧!找售后的人 换一个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 必是cpu   其他的 好好查查了!!!!以前修过一台

不是 a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