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4870火钻插上两个6P插头就无核心供电,怎么回事?

楼主(2016-07-27):
迪兰恒进4870火钻显卡有两个6P插头,各给两相供电。如果只插上面的6P插头,开机有显示报警的内容,意思是检查显卡电源供应什么的。核心供电正常,为1.3V。上面两个ncp3488(图中为3418,实物为3488,电路一样)的各脚电压如下(数字表测量,有些是方波不管了,做个对比):
1、13V

2、0.5V
3、5V
4、12V
5、10.5V
6、0
7、1.3V
8、2.5V

插上两个6P插头,没有核心供电了,结果4个ncp3488的各脚电压如下:
1、12V

2、0V
3、0V
4、12V
5、0V
6、0
7、0V
8、0V

在线测量下面两相的各个场管及3488,没发现短路的。

各位师傅,请教需要把下面两相的所有场管和3488都替换看看吗?

网友:
怀疑IC有问题,就小心大胆的拆,这样可以断开一定的线路,减少测量时对低阻值元件的误判,拆好IC再量板子上还有没有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