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维修

楼主(2016-07-27):
进水机 待机正常 开机后电流停在0.2a,应该是少了电压,图纸是NM-A361 。这个图纸不好找 。对照了下 和NM-A271 图纸一样。,测到+5vs转换电压没有,查Q23的G级电路吧。。R149发黑 。+20vsb一端脱落 ,没找到150K电阻 装了个120K的 亮机

网友:
水不进到大件背面 不会那么头痛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已加分

网友:
楼主运气好  我今天碰到个进水的  板子直接是惨不忍睹啊 直接放弃了

网友:
理论好学,实践不易啊,

网友:
进水的,要简单就很简单,要难就难死。楼主好运。

网友:
七分天注定,三分靠打拼,要拼才会赢

网友:
这贴也发????厉害

网友:
进水,一般都电阻坏

网友:
厉害啊  这样的 机i器  好啊  为啥我修的  进水  都是那么难啃呢

网友:
50K也可以用的

网友:
进水的,的确电阻坏得多

网友:
g50-70 50-80 通用的

网友:
联想G580BIOS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