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进水玩维修不触发 (不出3v5v)

楼主(2016-07-27):
从 触摸板 进水    不触发 没待机

测量 公共点 19v瞬间有的  这是保护了

先修3 5v吧  测量到  13脚开启的时候 发现没有电压

图纸 499  和100  分压中  499  电阻坏了

找499k电阻  放上 开机正常

网友:
进水机 特别爱腐蚀分压电阻 或者上拉电阻

网友:
烧成这样就坏一个电阻 此机万幸、此客户万幸、此楼主万幸啊!

网友:
进水也有好修的哈

网友:
进水的 不好搞呀

网友:
进水的看到问题还是好修的。。。。

网友:
进水也好修呀 都是断线 掉件 虚连

网友:
秒杀机啊

网友:
进水还是挺严重的,还好就坏一个电阻

网友:
运气很好  进水机

网友:
感觉LZ修板好简单

网友:
进水了要细心啊 学习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大多数腐蚀的都是电阻

网友:
进水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顾客真幸运,故障还是比较明显。

网友:
Y480 和G480的机器都一样的 图纸也是一样的

网友:
学习了进水机器不好修,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明显的故障还是好查一点,关键就看实力了

网友:
总感觉修进水机还是要看一定的运气。

网友:
算是拣到了!

网友:
又是进水的机器

网友:
不得不配服楼主的运气非常好

网友:
这是真烂了

网友:
七分天注定,三分靠打拼,要拼才会赢

网友:
基本功扎实呀,就不怕妖魔鬼怪!

网友:
进水的机器现在都不怎么修了 直接换板

网友:
楼主尽捡些死鱼。

网友:
没烧东西算走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