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25F LA-8241P不出集显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6-07-27):
戴尔P25F LA-8241P不出集显求高手指导,BIOS 我刷过了,刷的是南桥BIOS,还是没用,内存换过,哪位大哥修过的,提供点经验

网友A:
换个CPU看看,不行看跑码没,没跑的话按不跑码修,跑的话,再找个BIOS刷刷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看看,不行看跑码没,没跑的话按不跑码修,跑的话,再找个BIOS刷刷看

这些我都指导,按照不跑吗的思路怎么修呢,BIOS 刷过 内存换过 CPU换过都不行

网友:
换cpu, 刷bios,查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