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36HJJ-L30 屏接口小芯片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6-07-27):
刚开始是黑屏,拆屏发现屏接口芯片烧毁。  拆掉芯片,发现焊盘也受损。   测了下发现没有经过芯片,飞了根线。  因为没有替换的元件,也找不到。  现在屏幕显示花屏。  哪位知道用什么元件可以代换。  丝印: C075N 六脚

网友:
不装应该不会影响到什么吧

网友:
应该是LVDS信号吧。不知道我猜的

网友:
TVL SC70 04 AC0

网友:
去掉不用就可以,,,,,,,,

网友:
按丝印上的   到某宝上搜一下应该能搜到

网友:
上淘宝找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