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边框摔进去了怎么修复

楼主(2016-07-27):
iphone 边框摔进去了怎么修复 ,换上屏幕卡不进去

网友:
用锉打磨下

网友A:
一般我都是用钳子扳,然后用搓打磨,凑活能装进去就行,实在不行就让他换。不能委屈了自己

网友B:
凹陷进去了,怎么打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都是用钳子扳,然后用搓打磨,凑活能装进去就行,实在不行就让他换。不能委屈了自己

凹陷进去了,那得怎么打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凹陷进去了,那得怎么打磨

凹陷进去同钳子往出扳,扳不出来不严重就直接扣掉。客户在意美观就让换。我一般换屏修壳子超不过半个小时,不能为了一个活耽误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凹陷进去了,怎么打磨

进的太多了   只有换壳了

网友:
这个要用到锤子,老虎钳子,凿子,钣金工的活,小心点,没问题

网友:
垫点东西拿钳子慢慢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