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r770t,开机后需要点重启才能正常开机显示

楼主(2016-07-27):
一块翔升r770t主板,am2接口,无集显,接独显短接开机针不跑码或显示ff,显卡风扇也不转;此时再短接rst针重启后风扇转,正常显示输出。
pcie和pci的待机,复位,时钟电压正常
这个问题该往哪块查呢?

网友A:
重点看一下复位电路     pwrok_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看一下复位电路     pwrok_sb

几个复位点电压都正常,
无语了,这板子还找不到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