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利用高压一体板点亮灯管与高压保护原理

楼主(2016-07-27):
电源高压一体管,2灯管口

on/off引脚 直接短接5v 没有串接电阻 不知会不会烧 不管了 直接上电

本人插上一支 ,,, 有时能亮一下就灭  这应该就是保护了吧 有时不亮

插上一支正常 一支断管的  好的可竟然 可以常亮  .............

然后把灯口互换 插上不亮  拨电过几分钟 再上电 好的又可以常亮了  不会保护

显示屏故障是暗屏 亮一下就灭  换过电源一体板 还是这样故障

怀疑是灯管是问题 所以拆下  不小心弄断一支.....

刚好身边又没有 蛋疼

也不排除 换上的电源一体板也是有故障的

网友A:
拆屏有风险 大家要小心 不知道滤光片有没装反 他有几张  不敢分开他们.. 好像每张都不一样 只能求大神解析了

网友A:
还有换灯管两边的白色胶塞如何处理

好像 穿 线非常困难阿 可以弃之不要?

网友:
本身你的灯管有问题的话,换了多少张好的高压一体板都会保护的,不保护的话除非你的高压板本身的保护也是没用了或是没有保护,,,,,,

网友:
灯管这东西要常备啊  换灯管不用拆屏的

网友:
楼主不是讨论原理,而是在做实验,,,

网友:
有的换灯管不用拆屏的,拆屏有风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换灯管两边的白色胶塞如何处理

好像 穿 线非常困难阿 可以弃之不要?

线不需要穿啊直接灯管桶过去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是拆屏换灯管好,显得专业多了,一年总得拆坏一,两块屏,正常!

我从不拆屏,做维修这么多年,弄坏过一个屏,是因为无边框的,好了后成了屏上竖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从不拆屏,做维修这么多年,弄坏过一个屏,是因为无边框的,好了后成了屏上竖条

灯管都挂了,你打算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管都挂了,你打算怎么办

灯管都挂了肯定就是都换掉啊。不然总不能报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屏有风险 大家要小心 不知道滤光片有没装反 他有几张  不敢分开他们.. 好像每张都不一样 只能求大神解析 ...

看我今天下午新发的帖子,换灯管如此简单安全

网友:
ON/OFF接个CMOS电池

网友:
怎么弄的,,,,学习一下下,,,,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