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G41 不过内存。纯细活

楼主(2016-07-27):
同行送修一片昂达g41主板,症状为不过内存,,,,,拆板测试,确实卡内存。各电压正常,按照正常看外观,,发现内存槽靠近北桥处有划伤,被刮了小坑,面积大约1-2个贴片小电容的面积,,用放大镜一看,,我去,,小小的位置断了一片电路,使劲数都无法确定是断了多少跟,太细小了,考虑飞线,看着有点要做一半放弃的节奏,密集了,虽然不是很多根,还是上图吧。。。 就是红圈的位子,,已经焊接好了4根,眼力不好还以为焊接了3根,,呵呵,用最细的漆包线,,,,慢慢的一根一根焊接上去,,,,,,, 小小的位子焊接到第6根,,已经测量出断的已经全焊接好了,,上个热熔胶,保护一下,,, 通电测试,ok。此贴完全没有技术含量,完全考验耐心,,看着虽然容易,,稍微一个小抖动就能把前面已经焊接好的毁于一旦。。。。。。。。大神可以瞧不起本人的飞线技术,,因为我能说我是来水贴的么

网友:
给你点个赞,修的不错

网友:
不会是客户装CPU散热器座子搞坏的吧

网友:
估计是,,不过怎么拆装cpu风扇也基本不会伤到电路板把,除非不会拆,用螺丝刀卡下面撬cpu风扇吧,反正修好后估计客户以后就不敢这么闹了,

网友:
同行的收不了多少钱吧  搞死人

网友:
换风扇被螺丝刀撬伤的把

网友:
应该是螺丝刀搞到主板了 飞线辛苦 加分鼓励

网友:
就怕客户自己暴力搞了半天!,然并卵。。。。。。。

网友:
为楼主的细心赞一个,看样子暴力拆机导致的

网友:
装拆风扇野德货,粗心的人不注意

网友:
看似简单但很熬人。

网友:
这是手工活,有些人是做不到的

网友:
暴力拆风扇导致 啊 楼主焊工比我好  加分

网友:
就怕碰到,细线的,看都不好看

网友:
这些就给自己经验了。自己拆装都要注意温柔,暴力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扩大问题呢。

网友:
有人动过手脚吧?

网友:
应该是谁拆的时候不小心搞断的

网友:
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  赞一个

网友:
不是暴力拆散热器就是人为搞坏的!

网友:
镇细心啊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人为的吧

网友:
笔记本这种故障比较多的,就是因为客户清风扇螺丝打长了。
这话应该是内存到北桥的地址线数据线吧

网友:
这是台式机的。估计风扇太脏,客户自己用螺丝刀去撬风扇,结果撬坏了,,那些是内存到北桥的地址线,总共断了6根

网友:
装风扇时螺丝刀弄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