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C6代码维修

楼主(2016-07-27):
     修一片AM3主板,V星GF615M-P31没有信号显示,插上诊断卡跑码C6停住,换了N次内存条,擦了N次插槽无效,上网百度,多数人是说内存问题,我也认为是这样,但怎么修呢????修那里呢??
   C6代码,一般来说是内存不过的现象,把内存从主板拆了,却是跑C1,头大啊~~~~~~~~(故障图片没有拍,请原谅!!)。
   于是先用手去摸摸主板,当摸到CPU供电电路时,烫到我“哎呦”一声。上面那些电感发烫,把CPU拆下,也发烫,这说明什么??说明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有些性能不良,但不是短路,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把那些电容全拆下,发烫现象消失....难道C6故障跟这些有关???把拆下的电容一个一个测量,居然全是好的,这.........错了,这是假象,电容确实是有坏的,那么,怎样区别好的与坏的电容呢??我只有这样,接一个上就开机摸一次,终于摸出4个会导致发热的电容,(8个蓝色的是原板的,只有4个好的,而那三个红色的,是换上的,还有一个没焊上,体积大了些,如图红框所示。)以为又秒了一块主板,插上诊断卡,还是C6停下.....尼玛。
       再测量一下CPU核心电压,却是0.93V,不对啊!!!这么低电压,又分别测量每一组供电的上下管(此板为四相供电),其中一组的上下管G极却是0V,其他三组,有1.3几V,11.43V这样,测量G极到电源管理芯片的线路却是通的,但为何会无电压输出呢??这时候,你可能是想,电源管理芯片挂了,你这样想就错了,它挂的话,其他端口是不可能有输出的,难道就会是这组供电端口挂了??非也,而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虚焊,这样想,就这样干,拿起焊台,上点焊膏,一阵狂喷.........再测CPU供电,却是1.45V(一个人不好拍照,就拍不到测量图片了,不要喷!!!)

    诊断卡一路跑码到底,不再卡C6了

第一次在论坛发这种维修帖,不知道这样修,对不对,欢迎各位指教(此贴我在家维论坛发过,本人原贴,并非转帖)

网友:
好高端的检测卡

网友:
新出的TL460  诊断卡也很霸气  好多跳线

网友A:
虚焊是什么虚焊了  管子还是电容?

网友:
最后还是手工问题啊

网友:
这个诊断卡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焊是什么虚焊了  管子还是电容?

电源管理芯片ISL6323B

网友:
话说电容发烫的几乎没见过 除短路的外

网友:
估计是灰尘引起的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

网友:
不错 加油  就是帖子编辑的不是很好  不看回复都很难知道你到底是加焊了MOS管还是电源IC   加分鼓励

网友:
修的很犀利不错呀

网友:
很好,有流畅的维修思路

网友:
发帖交流,受益非浅。

网友:
楼主这诊断卡真心高级。现在好多没pci槽了

网友:
经验不错,判断准确没走弯路。诊断卡不错。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一般两个故障了都难修了

网友:
加焊下管?

网友:
我觉得这种代码的意思是内存和CPU之间的通讯问题,往这个方向修,可能会事半功倍,另外有一个28的代码,也是内存跟CPU的通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卡的哪里买的

【迅维】网站这里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诊断pcie可以跑码 吗不知道怎么样,谢谢了

可以啊,一个样的,唉....怎么全是问诊断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想问的是你这诊断卡买成多少钱

90多元,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作用

网友:
栓测卡真不错呢

网友:
换电容和加焊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故障排除的很快

网友F:
这种卡在哪里能买的到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90多元,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作用

店里的诊断卡老是不见  应该是忘记拔了   两张一百多的诊断卡  真想撞死

网友:
我也是跟【迅维】偷师学艺的,算是【迅维】的一个弟子吧,多向【迅维】的大师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店里的诊断卡老是不见  应该是忘记拔了   两张一百多的诊断卡  真想撞死

我也是,老是忘记从用户的机子上拨下来,好想撞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卡在哪里能买的到呢

【迅维】都有了,你去看看

网友:
楼主诊断卡哪里买的?淘宝吗

网友:
什么牌子诊断卡

网友:
好厉害啊  虚焊啊

网友:
难道是MOS管虚焊

网友G:
能说下虚焊的地方吗?是芯片还是MOS管

网友:
这检测卡看起来很牛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说下虚焊的地方吗?是芯片还是MOS管

是电源管理芯片ISL6323B虚焊,我这个帖子主要说的是C6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代码也是难修,我也有一篇7C7A 的,明天要好好查查

修好了,发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这思路不错,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就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