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g-i富士康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6-07-28):
A8g-i富士康主板无复位      供电全有复位灯常亮,查 时钟2个电容3.3V 0V换时钟OK

网友:
刚刚修完,这个富士康的主板版号不怎么好找  呵呵

网友:
无图无真相哦

网友:
之前修映泰的一些770 也爱坏时钟

网友:
内容太过简陋,无图无真相

网友A:
富士康G31的主板有一片不跑码 供电时钟正常 最后更换时钟好

网友:
有骗分的嫌疑

网友:
有图么,。,,看见没图的帖子怪怪的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没时钟把不是没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富士康G31的主板有一片不跑码 供电时钟正常 最后更换时钟好

这种故障 万用表是量不出的吧 示波器才能测出波形吧

网友:
我只是拆了很多外设  刚好有这个晶振就换了

网友:
今天才看到,以后上贴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