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 820-00045-a BIOS

楼主(2016-07-28):
A1534 820-00045-a BIOS

a1534 820-00045-a.rar

网友A(2016-09-09):
问下楼主 ,这个机器bios芯片hi哪个啊、?我没找到 ,我的机器是开机不显示的,但是插充电器又会显示  ,你的什么问题啊 ?

网友:
好用吗 谁用过?

网友(2016-10-15):
楼主试过了没有?是在原机读出来的吧?很慢的。

网友:
想问一下 BIOS要怎么刷 线都怎么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 ,这个机器bios芯片hi哪个啊、?我没找到 ,我的机器是开机不显示的,但是插充电器又会显示  ,你 ...

你的好了吗 我这有一台 开机能光但很暗基本上是看不到 可能要很久才会出来一个文件图标(认不到硬盘) 但你接适配器又会出来充电100%这样的 我想刷BIOS 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2017-10-23):
BIOS芯片比较特殊,BGA封装拆下来要飞线的;卖的那种转接线又特别贵。。。。。

网友(2018-10-09):
BIOS芯片在哪里都没找到,是不是在屏蔽罩下面

网友(2019-03-25):
楼主试过了没有?是在原机读出来的吧?很慢的。 楼主试过了没有?是在原机读出来的吧?很慢的。

网友(2019-07-15):
有没有需要编程器免拆接口,A1534的免拆接口,正在画板调试,有需要的联系我

网友(2020-11-12):
引用 网友B:
你的好了吗 我这有一台 开机能光但很暗基本上是看不到 可能要很久才会出来一个文件图标(认不到硬盘) 但 ...

学习了,学习下看怎么搞好

网友(2020-12-18):
是原厂解ME的吗?

网友(2022-11-08):
有不有刷写工具阿!A1534换了3个U还是,最后卡在进度条后面进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