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器打不开网页怎么解决

楼主(2016-07-28):
还是会有比较多的时间我们遇到浏览器不能打开网页或者出现错误的现象,这样会给我们的上网带来一定的困扰,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浏览器打不开网页的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以IE来举例)

  1.打开桌面的internetexplorer

  2.在屏幕上方的菜单栏中选择“工具(Tools)”;

  3.从“工具”菜单中选择“Internet选项(Internetoptions)”;

  4.在默认的常规标签页面,中部有三个按钮,点击“删除cookie”,在弹出的页面点击“确定”,再点击“删除临时文件”,在弹出的页面里“删除所有脱机内容”前面的框中点击一下使其打上勾后点击“确定”。接着点击“设置”,在弹出的页面里“每次访问此页时检查”前面的圈中点击一下使其打上点后点击“确定”。

  5.选择“隐私”标签,将左边的滑块拉到最低,直到显示“接受所有cookie”,再选择“高级”,在弹出的页面“覆盖自动COOKIE处理”前面框中点击一下使其打上勾,“第一方cookie”和“第三方cookie”都选择接受(即在“接受”前面的圈中点击一下使其打上点),然后点击“确定”。

  6.选择“内容”标签,点击“自动完成”按钮,在弹出来的自动完成设置页面中点击“清除表单”按钮,再点击“确定”。

  7.选择“高级”标签,点击右下方的“还原默认设置”按钮后点击“应用”再点击“确定”HPWkG0AuoqyTzalB。

  8.重新启动浏览器。

  进行了以上的操作,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或者您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浏览器,寰宇极速浏览器,告别打不开网页的困扰

网友:
是我直接换系统,赚点钱

网友:
现在有360什么的拉。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