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30S笔记本开机无限掉电重启 可能是这里出问题啦!

楼主(2016-07-28):
联想T430S笔记本开机无限掉电重启 可能是这里出问题啦!

  【型号】:联想T430S

  【板号】:LSN-4 11263-2

  【故障现象】:开机无限掉电重启

  【维修过程】:

  接可调电源开机发现不进系统不掉电,进系统过windows7图标那里就掉电,然后反复重启。拆机发现客户加焊过桥,刷过BIOS。由于此板只有点位没有图纸,所以参考T410的图纸,对比SLP_S3 POWERSHUNDOWN BPWRG这三个信号发现BPWRG先掉,拆掉R516 R512一样,最后拆掉R604后进系统不掉电,死机。发现CPU和集显供电都没有,CPU和集显供电IC的型号为VT1318MF。

  死机时VT1318条件都正常SVID一直有持续波形,先换掉VT1318一样。对比集显供电和CPU供电,发现CPU供电先掉,最后更换U20后正常。

网友:
U20是个啥芯片?

网友:
我的机器开始是0.3掉电修好后 现在和你的现象一样

网友:
怎么没有BIOS啊

网友:
亲,有没有修好,给个经验借鉴一下啊

网友:
怎么不上传BIOS和图纸 正需要谢谢

网友:
下载试试 不知二次开机行不行

网友(2016-09-19):
亲,图纸能分享下不

网友:
U20是什么

网友(2016-10-24):
U20是玻璃晶体管!型号是VT1324SF

网友:
为啥不备份BIOS出来哦。。不过这个机器的BIOS不好刷,是扁的又长。。普通编程器还刷不了

网友(2017-10-30):
U20 是玻璃体吗 ?没有找到这个芯片。。。。。。。

网友(2019-08-02):
U20是哪个,我咋在板上找不到

网友(2020-06-11):
楼主怎么不上个图呢?还样就好找了。

网友A(2022-07-27):
谢谢分享。我这台也是一样问题 换了U20就好了 会不会是通病?

网友B(2022-09-13):
和我现象一致 学习五

网友(2022-12-12):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这台也是一样问题 换了U20就好了 会不会是通病?

你好,你的U20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现象一致 学习五

你好,你的修好了吗?你的U20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