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怪问题了,求教

楼主(2016-07-28):
长城m229 显示器,dvi画面正常,vga输出画面偏白,但是vga接个分屏器画面也正常,直接接电脑的vga接口画面偏白
电脑

网友:
换根VGA线试试

网友:
感觉是电脑VGA有问题。

网友:
你重新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清空下24C08试试吧

网友:
没遇到 搞定了记得说一下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