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6-07-28):
看到标题大家都能确定个大概。拆机 第一个上管烧黑了,芯片的上管控制也烧坏了,还把主板的铜都烧没了。问题不大。全部搞好上机顺利进了系统。没过一会掉电,一量上管又坏了。接二连三换了3个上管一个下管。上示波器看了两个G脚的波形。不一样。第一个上管不是标准的钜齿波,钜齿波还带一个小台阶,就是一高一低的双钜齿。该换的全换了个。只有CPU和控制芯片没动过了。芯片因坏了一个脚,是我精心换上去的。换CPU。好了。上管也不发热了。波形也正常了。。。。。。

网友:
CPU 也坏了   .......

网友:
u坏引起的问题

网友:
你的场管是cpu供电的上下管吧    烧穿的话一般cpu也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