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求助] acer P229HQL 开机图像慢慢出现彩色竖线

楼主(2016-07-28):
1、屏型号
2、刚通电

3、通电几秒后

4、屏电路电压测量点
VGH11:26.6V   VGH1:23.3V

5、将VGH11电压连到VGH1

6、屏不会再花(用了一会之后,感觉屏下边工具栏、上面部分显示错位。是不是接的电压不对,导致的)

小白,求高手指教,该如何挽救这块屏,谢谢了

网友:
换个屏上边的控制芯片试试

网友:
屏的电路板上有个升压电路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