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C2主板,独显不亮集显亮

楼主(2016-07-28):
映泰H61MLC2主板,插上独显也可以听到开机声音,但显示器点不亮,换到集显就可以点亮,换显卡试过了,好像是没认到独显,求助!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BIOS刷过了。

网友A:
看看插槽的地址线,供电 复位 时钟都有没有。也许就是电容电阻坏了,或者断线没认到显卡。

网友:
这种问题测量那一对一对的电容

网友:
是不是桥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插槽的地址线,供电 复位 时钟都有没有。也许就是电容电阻坏了,或者断线没认到显卡。

CPU座后面断线了,没认到显卡